欧姆龙PLC I/O疑惑

楼主(2016-06-15):
在下读CP1H的程序有一事不明,欧姆龙的内部点不是都有符号表是吗?比如I,H,D,W等,怎么也有不带符号的,比如,1.00,3.02,这些点可以OUT,显然不是输入点,是内部点吧,又没有前缀符号,那么这些点是什么呢?特此请教 。

网友A:
一般是这样:属于CP1H集成的IO点,写程序时会自然附带IO标识,比如属于0.00,会显示I0.00。输入100.00,显示Q100.00等。如果你的IO点出现在扩展模块上,就不显示IO标识。输入3.00,只会显示3.00.意思和带有I3.00一样。同为属于点。不同的是,一个点在PLC集成模块上面,一个表示在扩展模块上。

网友:
如果3.00是输入点,梯图程序中怎么能对它输出呢?如: OUT 3.00。

网友B:
里面有个常通标志和常断标志,例如你要让3.00常通,你就用常通标志输出Q3.00.如图:

网友C:
不带符号的那是通道,就是直接能作为IO使用的。

网友D:
带符号的那是通道,就是直接能作为IO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