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脉冲输出方向控制

楼主(2016-06-15):
台达ES2PLC如何用PLSR指令控制4个步进电机的方向

网友A:
用正脉冲或负脉冲        ,再不明白加我QQ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用正脉冲或负脉冲        ,再不明白加我QQ

S1是正还是负决定伺服的方向。

楼主:
S1是正还是负决定伺服的方向,那么如何指定输出的点,譬如脉冲输出点是Y0方向输出点是Y20,如何指定Y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