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箱热量怎么计算

楼主(2016-06-15):
有三台1500va的变压器装在一个电控箱里,变压器的发热量大吗?电控箱是否需要开通风口。电箱里就3台变压器没有其他设备。

网友A:
空间稍微留大一下点,一般不需要。设计时充分考虑变压器负载不要超额运行,最好留有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