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指令取低8位指令

楼主(2016-06-16):
   请教各位,信捷X2系列中有哪条指令可以把16位数据的低8位数据取出来,用什么指令来实现?,麻烦了  各位! 我这边有个协议校验码求和只取低8位一个字节,指令看了好几遍,也无从下手

网友A:
这个好像是通讯中才会有的!

网友B:
你好,可以用WAND指令来实现对高8位的屏蔽,假设数据寄存器是D0,运算结果存入D0,则

WAND D0 H0F D1。运算完毕后,D0中高8位都变成了0,只剩下低8位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可以用WAND指令来实现对高8位的屏蔽,假设数据...

   非常感谢!帮了我大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