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组态王排序的问题

楼主(2016-06-16):
有5组数据:
1:(1,6,11,16,21,26,31,36,41。。。106)
2:(3,8,13,18,23,28,33,38,43。。。108)
3:(5,10,15,20,25,30,35,40。。。110)
4:(7,12,17,22,27,32,37,42,47。。。107,2)
5:(9,14,19,24,29,34,39,44。。。109,4)
随机输入一个数据显示 当前数 和下一个数,然后当前数和下一个数递增显示。
比如输入21为当前数,下一个数为26,然后每隔5秒依次显示 31,36,41,46,。。。108,5,10。。。110,7,12,17。。。107,2,9,14,19。。。109,4,1,6。。。
可以把5秒间隔当做一个按钮点击事件也行。这是一个排序问题,但是不能使用数组,因为脚本功能限制不能使用数组功能。如此循环,由于脚本功能限制只能使用IF,ELSE,WHILE语句,希望高手门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我的整体思路是这样,不知道行不行。

int tag1,tag2

tag2 = tag1;

if (tag1 == 2)

tag1 = 9;

else if (tag1 ==106)

 tag1 =3;

else if (tag1 ==108)

 tag1 =5;

else if (tag1 ==110)

 tag1 =7;

else if (tag1 ==107)

 tag1 =2;

else if (tag1 ==2)

 tag1 =9;

else if (tag1 ==109)

 tag1 =4;

else if (tag1 ==4)

 tag1 =1;

else tag1 = tag1 +5;

printf("%d ",tag2);

printf("%d \n",tag1);

C语言上这样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