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V13问题求助!!!

楼主(2016-06-16):
  1. 怎么吐掉硬件狗授权;

  2. wincc 中的“在PC中启动运行系统”是灰色的,网上说是没装运行版,哪里有运行版下载?

网友A:
1,搜索一下,就是替换一下cclicenseService

2,在PC中启动运行系统是灰色的,我安装过RT版也是灰色的,如果你组态时组的是RT Advanced 版,这个在pc中启动运行系统就不是灰色的了,具体原因不明,我猜测是因为博图的wincc开发与运行是分开的,尤其是多用户的,所以组态rt professional,就不允许在同一台机器上运行,只能仿真,想运行在另外一台机器安装rt 版。rt advanced 是支持单用户的,也就是在一台机器上既开发有运行。

第一次在论坛回答问题,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欢迎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