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机调速

楼主(2016-06-16):
MCGS怎么控制变频器,从而控制电机的加速减速

网友A:
首先两者建立通讯连接,通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两者建立通讯连接,通讯控制

就是不知道怎么在MCGS组态写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首先两者建立通讯连接,通讯控制 内容的回复!就是不知道怎么在MCGS组态写程序

加QQ1101193630详谈

网友A:
一般变频器都支持MODBUS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