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遇热电阻的区别-上海辰心仪表有限公司

楼主(2016-06-16):
热电偶是一种测温度的传感器,与热电阻一样都是温度传感器,但是热电偶和热电阻的区别主要在于:

     一、信号的性质,热电阻本身是电阻,温度的变化,使电阻产生正的或者是负的阻值变化;而热电偶,是产生感应电压的变化,他随温度的改变而改变。

     二、两种传感器检测的温度范围不一样,热电阻一般检测0-150度温度范围,最高测量范围可达600度左右(当然可以检测负温度)。

 热电偶可检测0-1000度的温度范围(甚至更高)所以,前者是低温检测,后者是高温检测。

     三、从材料上分,热阻是一种金属材料,具有温度敏感变化的金属材料,热电偶是双金属材料,既两种不同的金属,由于温度的变化,在两个不同金属丝的两端产生电势差。

     四、PLC对应的热电阻和热电偶的输入模块也是不一样的,这句话是没问题,但一般PLC都直接接入4~20ma信号,而热电阻和热电偶一般都带有变送器才接入PLC。要是接入DCS的话就不必用变送器了!热电阻是RTD信号,热电偶是TC信号!

     五、PLC也有热电阻模块和热电偶模块,可直接输入热电阻和热电偶信号。

     六、热电偶有J、T、N、K、S等型号,有比电阻贵的,也有比电阻便宜的,但是算上补偿导线,综合造价热电偶就高了。热电阻是电阻信号,热电偶是电压信号。

     七、热电阻测温原理是根据导体(或半导体)的电阻随温度变化的性质来测量的,测量范围为负00~500度,常用的有铂电阻(Pt100、Pt10)、铜电阻Cu50(负50-150度)。热电偶测温原理是基于热电效应来测量温度的,常用的有铂铑——铂(分度号S,测量范围0~1300度)、镍铬——镍硅(分度号K,测量范围0~900度)、镍铬——康铜(分度号E,测量范围0~600度)、铂铑30——铂铑6(分度号B,测量范围0~1600度)。

网友A:
我现在用的PLC都是可以直接采温的,10K热敏电阻,PT100,PT1000,其他电阻都是直接采温的,加变送器有时候不方便,我用的是矩形的PLC一个本体彩6路温度,反正比西门子的三菱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