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伺服电机总是报F08故障

楼主(2016-06-16):
饮料企业SEW伺服电机运行过程中总是频繁报F08怎么回事,只知道是编码器出现问题,有哪位大神指点一二,目前出现问题我们只能换新电机,然后去修编码器,能不能设置编码器啊,谢谢,求指点

网友A:
  是不是编码器连接线有问题,还是编码器的安装固定有问题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编码器连接线有问题,还是编码器的安装固定有问题呀 ?

都没有问题,用好长时间了,突然就这样了

网友B(2017-11-29):
电机的三根线 有123 要按顺序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