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61变频器变频控制问题请教

楼主(2016-06-16):
我这边一台轴流风机,由ATV61变频器控制,现在只在一个频率下工作,考虑到节能问题,我想在不干活的时候让风机能低频运行,我该怎么实现?

我在LI4设置第二频率,直接给个选通信号是不是就可以。

网友A:
可以的,相当于两个档位的速度,PLC判断条件,给出命令

网友B:
不干活的时候关掉不就行了吗?

网友C(2016-07-28):
多段速控制,外接继电器多段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