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人机UG430H-SS1问题求解

楼主(2016-06-16):
现有富士人机已有程式,现另灌程式进去,完成后显示异常报警。重新灌回原程式就可以用,求教

网友A:
请在系统页面(SYS+F1)中格式化你的SRAM。

如果使用V-SFT V5版本的软件的话,可以在软件中的系统设置——本体——SRAM中勾选自动格式化后下载。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在系统页面(SYS+F1)中格式化你的SRAM。如果...

谢谢啦

网友B(2018-11-14):
没积分,没积分,只能刷积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