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编程检测脉冲

楼主(2016-06-16):
现在有一个检测轴超速报警的装置,输入脉冲到S7300的DI模块(输入延迟最大4.8ms)

正常工作接收一个脉宽30ms,周期1s的信号,

故障时候 脉冲频率开始上升,脉宽与周期随之变化,最后达到脉宽5ms,周期160ms。

请问如何通过程序实现故障时候报警呢,说下思路就好,需要用哪些指令?

另外需不需要把系统的脉冲捕获功能打开,还有滤波时间要不要改小呢

网友A:
坐等解决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B:
要求这么高的计时,我觉得考虑周期中断

网友C:
我可以帮你,能不能说具体一点

网友D:
说的太粗糙了,可以再详细一点吗?

楼主:
就是轴上有一个金属凸起,随轴转动,用接近开关检测,由此输出的是脉冲信号

正常情况轴的转速每分钟60转,故障时候大于每分钟60转最后到达300转。

编程实现故障时候报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轴上有一个金属凸起,随轴转动,用接近开关检测,由此输出的是脉冲信号 正常情况轴的转速每分钟60转,故障时候大于每分钟60转最后到达300转。 编程实现故障时候报警

联系QQ1101193630,可以帮助你

网友E(2016-07-28):
定时一分钟,60转时计脉冲数(如100个脉冲),等于100个脉冲时就是60转,大于100脉冲时就是故障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