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洛菲斯GC4401W

楼主(2016-06-16):
普洛菲斯GC4401W的屏显示“RHAA068:PLC1:寄存器读取命令响应超时”是哪里出了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2016-10-29):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接线跟手册里一模一样,触摸屏与PLC的通讯参数设置的也完全一致,线也单独检测过了没损坏,就是通讯不上。

网友B(2019-08-27):
通讯故障。有可能是以下几个原因

  1. 人机界面和plc之间的通讯设置不同

  2. 接线有问题,如接线错误或连接松开

  3. 控制器/plc的电源未开或已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