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镇流器的作用

楼主(2016-06-16):
对于电子镇流器,电子镇流器原理,电子镇流器电路图,电子镇流器分,电子镇流器工作原理, 电子镇流器的作用等等电子镇流器方面的知识,许多人都很一概不知,下面将讲述电子镇流器,电子镇流器原理,电子镇流器电路图,电子镇流器工作原理,电子镇流器分,电子镇流器的作用的知识。
电子镇流器
      电子镇流器的使用半导体电子元件,将直流或低频交流电压转换成高频交流电压,驱动低压气体放电灯(杀菌灯)、卤钨灯等光源工作的电子控制装置。应用最广的是荧光灯电子镇流器。
      电子镇流器一般采用AC/DC/AC方式使HID工作于高频(几kHz至几百KHz),从而可以在电子镇流器内部使用很小的电感就能使HID稳定工作,或者使用控制技术,使灯电流或灯功率处于恒定状态,达到镇流的效果,通常电子镇流器还有功率因数矫正功能,提高了输入端的功率因数,降低了对电网的污染。目前最常见的电子镇流器是采用PFC整流+半桥谐振式的结构。
  电子镇流器分:荧光灯电子镇流器、高压钠灯电子镇流器、金属卤化物灯电子镇流器。由于采用现代软开关逆变技术和先进的有源功率因数矫正技术及电子滤波措施,具有很好的电磁兼容性, 降低了镇流器的自身损耗。
电子镇流器的作用
      电子镇流器用于气体放电类的电光源(例如家用的日光灯),它们是靠气体放电原理来发光的,而气体放电的特点是需要很高的电压(上千伏)才能使其击穿开始工作,一旦击穿后,其电阻就会变得很低,此时若不加以限制,就会有很大的电流流过电极而将其烧毁。
      电子镇流器的作用就是在灯未发光时产生高电压使其击穿放电开始工作,然后限制其通过的电流在额定值,使其能正常发光。
辨别电子镇流器好坏
  把起辉器拆下,断开电源,测试镇流器两端即可。如果镇流器那种比较老的电感式的,电感式的才可以用这种方法测试线圈是否烧坏。这种老式的镇流器坏了,一般就是线圈烧断,导致灯管两端没有电压,不会引起灯管烧坏。对于电子镇流器就会有很多情况。
  可以按上述所说的方法分别测量三个镇流器的阻值,看看有没有较大区别,以此判断镇流器是否损坏。还可以换起辉器,看看那个会烧的起辉器是否不可以断开,一直处于通路状态。总之用替换法。
电子镇流器原理
      工频电源经过射频干扰(RFI)滤波器,全波整流和无源(或有源)功率因数校正器(PPFC或APFC)后,变为直流电源。通过DC/AC变换器,输出 20K-100KHZ的高频交流电源,加到与灯连接的LC串联谐振电路加热灯丝,同时在电容器上产生谐振高压,加在灯管两端,但使灯管"放电"变成"导通"状态,再进入发光状态,此时高频电感起限制电流增大的作用,保证灯管获得正常工作所需的灯电压和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