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P1200系列触摸屏系统崩溃怎么办?

楼主(2016-06-16):
西门子的触摸屏安装的都是windows CE的系统,但是呢出厂的时候系统一般会比较老旧。所以当您的编程软件足够新的时候就得更新OS了,所谓的更新OS,是更新操作系统,一般的按照软件提示更新操作系统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有的 时候呢,因为一些突发情况,比如说在更新系统的时候断电呀,就会导致系统崩溃的情况。想想我们电脑装系统的时候如果你中途断电或者是系统盘是坏的,那不也一样会出现系统彻底崩溃的情况。   西门子的系统也是微软的,如果你系统崩溃了,那触摸屏里也就没什么东西了。而这个时候你再用编程软件区更新OS,那是没用的了。你可以找到这个触摸屏设备,有的时候也能更新IP,可就是无法访问该设备,而这个时候需要怎样处理呢?
那么下面呢就例举西门子TP1200系列触摸屏的恢复出厂值,即恢复系统的办法,其他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的系统如何装,就按照以下方法自推即可。

在此之前准备:
1:已经安装西门子博图TIA V12或者其他版本的触摸屏编程软件。
2:操作面板TP1200和 PC 已经通过标准的以太网电缆连接上,并且 PC 上已经安装 ProSave;
3:准备好操作面板触摸屏以太网接口的 MAC 地址(一般就是触摸屏在没有系统的时候开机屏幕显示的MAC地址,另外也可以在触摸屏后面找到。)
MAC 地址在哪:
- 显示在西门子触摸屏控制面板的“PROFINET”窗口中。
- 给操作西门子触摸屏上电时会短暂地显示。
- 可以从西门子触摸屏的背面找到。
4:设置PG/PC接口 在组态计算机的“开始>控制面板”菜单中选择“设置PG/PC接口”(在XP系统上时需要将控制面板调为经典界面才能看到)。
在“应用程序访问点”选择“S7ONLINE (STEP7) -> TCP/IP (选择对应的网卡)”。
5:恢复出厂设置 在 PC 上通过开始菜单启动 ProSave 软件。
在“常规”栏中选择操作面板的类型TP1200 Comfort。
选择“Ethernet”连接方式。
点击计算机名(可以不输入任何东西) (PC 的 IP 地址和 TP1200 使用的 IP 地址必须在同一网段)。
切换到“OS更新”栏。
选中“复位为出厂设置”,出现一个输入 MAC 地址的输入域。
在输入域中输入西门子触摸屏的 MAC 地址。
在PC上按下“更新OS”按钮开始“恢复出厂设置”。
升级开始。
在操作系统升级期间会有一个过程进度的状态显示。
操作系统升级完全成功后会显示一个信息。
操作面板上不会有任何的项目。
工厂设置已经被恢复。
注意:
恢复出厂设置后,可能需要做屏幕的触摸校准,触摸校准可以自己编程调用校准指令。

网友A(2019-10-07):
我的TP1200就在西门子界面不动了,按照你说的方法试了,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