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C与伺服连接控制问题

楼主(2016-06-17):
    泰道一体式IMAC与CDHD伺服连接的电机控制的问题:伺服控制线是按照“脉冲+方向”的方式连接的,伺服内部配置的也是脉冲加方向的控制模式,IMAC需要监控伺服电机的位置,所以也增加了“A+,A-,B+,B-,C+,C-”的反馈连接,问题是线接好后,一上电伺服报警:脉冲加方向信号断线!控制线再三确认,没有焊接错误。

    请教各位大神,这种情况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2016-08-05):
楼主哪个公司,。。。。?

网友B:
我用过两次好像伺服那边接的都是速度模式

网友C:
CDHD的模式选择?有时候现将CDHD驱动使能就能清除这个报警,用过clipper+CDHD速度方式

网友D(2018-04-10):
学习学习一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