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变压器器并联问题

楼主(2016-06-17):
前几天看到一个低压轨道车运行系统三台单项变压器给俩条轨道供电,一直没有搞明白为什么这么供电不会短路呢?请高人指教

网友A:
初级确实是三相供电吗?如果是,肯定短路,如果单相380V供电,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级确实是三相供电吗?如果是,肯定短路,如果单相380...

初级是三相啊,可是问题是他就是没有短路啊,我从发一下图

网友:
是不会短路的,总的来说,按图形上的接法;其实是很简单的,你可以想象成一个连接成Y型连接在380VAC电源上的马达,就容易理解了,马达电阻也很小,次级电压可以是很低的。

楼主:
对:   是不会短路的,总的来说,按图形上的接法;其实是很简单的... 内容的回复!

但是马达有线圈有阻抗啊,铁轨没有啊,相当于导线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初级确实是三相供电吗?如果是,肯定短路,如果单相380... 内容的回复!初级是三相啊,可是问题是他就是没有短路啊,我从发一下图

轨道不短路,隔离变压器也不会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