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数值输入

楼主(2016-06-17):
在wincc7.0想要一个数值输入控制变频器(例如我在wincc里面输入30变频器就输出30

网友A:
WINCC里面有IO Field控件

网友B:
在界面上添加一个输入输出域

楼主:
回复内容:在控件里面找不到啊

引用 网友A:
WINCC里面有IO Field控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在控件里面找不到啊对: 网友A  WI...

感谢 感谢  找到了啊

楼主:
回复内容:感谢

引用 网友A:
WINCC里面有IO Field控件

网友C:
触摸屏控制变频器是需要PLC计算的,输出给AQW里面去

网友B(2016-08-07):
插入一个输入输出域,然后定义好地址连接起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