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指令解释

楼主(2016-06-17):
from指令中  一次写入数据的笔数是什么意思  还有就是根据什么来确定数值 ,有劳大神了

网友A:
楼主那个品牌,什么型号,最好有图,这样有助于分享问题

网友B:
一般台达PLC中写入的笔数指读取几笔模拟量信号,假如AD模块有4路通道,1笔就是一个通道的模拟量数据,4笔就是4个通道的模拟量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