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字母组合,如何能够让下位机识别

楼主(2016-06-17):
目前客户有这样一个要求,在触摸屏上输入工号,假如是ZW1234567,共9位数,我这边要经过plc处理后,传输给客户的测试软件来识别这个工号(232串口通讯),要如何操作?用哪些指令?步骤怎样?自己尝试了一下ASC和HEX这两条指令都无法完成呀,求大神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我个人认为用ASCII转换比较靠谱,不过没试过。这个插有意思,晚上有空研究下。

网友B:
你好,首先在触摸屏上工号输入框要设为“字符串”格式,这样输入的工号会被拆开来存入到指定的寄存器组中,然后直接把寄存器组中的数据通过串口发出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