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PLAN的元件旋转快捷键是哪个?

楼主(2016-06-17):
如题:请问EPLAN的元件旋转快捷键是哪个?菜单里没找到。可能是我不太熟悉的过,请大师帮忙

网友A:
Ctrl+shift+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shift+鼠标

刚才试了一下,不行呀,鼠标左右中键都换了

楼主:
你这个是带线拖动的快捷键。

楼主:
找到了,是ctrl+R ,但是和视频上的不一样,视频上的感觉特灵活,放置的时候就调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带线拖动的快捷键。

 CTRL+R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了,是ctrl+R ,但是和视频上的不一样,视频上...

 放置的时候调整就是Ctrl+shift+鼠标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Ctrl+shift+鼠标 ...

 鼠标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刚试了,ctrl+鼠标就行,

shift 加不加都可以。谢谢!

另外问一下,变频器,软启动如何画?是用黑盒子吗?如何制作?

楼主:
还有就是接触器,元件库里边,没找到,需要如何组合才能画出完整的接触器,包括辅助触点和线圈?

网友B:
接触器可以自己建一个部件,或者自己添加一个宏,以后就可以直接拿出来用啦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接触器,元件库里边,没找到,需要如何组合才能画...

网友B:
关于旋转的问题,当你在插入符号或部件之前,按Tab键就可以旋转选择元器件的放置方向

网友C:
编辑里面有一个旋转,或者你在放置元件的时候,按tab键旋转

网友D(2021-06-18):
在双击后出现的属性对话框中,把角度由零改成想要旋转的角度。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