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会修空调

楼主(2016-06-17):
公司一空调是格力的,启动运行不到1分钟,报故障代码为E3。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咋回事?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A:
你先看看说明书E3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说明书E3是什么意思?

这空调都用了好几年了,说明书都不知道扔哪去了。

网友B:
缺氟了吧

网友C:
走到大街上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修空调,下水道疏通,屋顶漏水等等这些游击队员的

如果我做微商你会爱我吗?

网友:
柜式的看屁股后面的型号然后问客服,挂式的就没办法的。还有更简单啊,找格力的售后,只要是他的牌子有维修点就肯定能修!!

网友D:
打格力的400电话,董明珠集团应该会给你一个说法

网友E:
开机一分钟。压缩机启动没

网友F:
低压保护,加雪种啊,看机上的运行电流不要超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机一分钟。压缩机启动没

刚开机时都有出风!!!

网友G:
好像是外机散热出现问题  这个要看你空调具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像是外机散热出现问题  这个要看你空调具体型号

 我拆开看过滤网了,还算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压保护,加雪种啊,看机上的运行电流不要超载

初步判断为低压保护,至于缺氟正在检查中。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氟了吧

缺氟情况真在核实,谢谢指点。

网友H:
E3应该是低压报警,也就是缺氟利昂了叫修理人员找出漏点并补充制冷剂就行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E3应该是低压报警,也就是缺氟利昂了叫修理人员找出漏点...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J:
E3代表什么故障呢????????

网友K:
加冷媒体,看下挂机外机的传感器有没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