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计时功能的问题

楼主(2016-06-17):
PLC里面有定时器和计数器,我想做一个计时器,我设定定时器为600ms,定时器每到1分钟通电,就让计数器+1,计数器每满足60,就让第二个计数器+1,我想以此记录用时多少小时多少分钟。但是我遇到一个问题,第一个计数器在达到60通电导通后,并不能清零,而我选择在计数器通电后用RST将它复位,但是却显示这个计数器的值始终变成65535。求教大神,如何画梯形图才能实现我想要的计时功能呢?

网友A:
建议楼主程序贴出来看一下

楼主:
这是我写的程序段,还有个想法是最后一行换成DMOV K0 C3,不过没有试过,不知道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程序贴出来看一下

网友A:
RST C3 指令直接跟在C3条件后面就可以了

网友B:
对,RST C3 指令直接跟在C3条件后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