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计数问题 请教大家

楼主(2016-06-17):
请各位高手分析一下  我这样做怎么采集不到数据呢

程序参数是这样的

编码器接线

网友A:
应该选择线性记数,扫描周期设置为100。

楼主:
问题

引用 网友A:
应该选择线性记数,扫描周期设置为100。

你好 可以计数了  我是600线的编码器  怎么转换角度呢  谢谢

网友B(2016-07-28):
后期可以考虑SICK的编码器奥,我们有专业技术人员可以提供技术指导。

上海原拓电子有限公司

Tel:021-31039859

Fax:021-61294599

Email:ellen_zcy@163.com

Add:上海市闵行区金都路3000号2号楼605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