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及4台KTP1000能同时挂在CPU313C MPI上吗?求助?

楼主(2016-06-17):
我在CPU313-2DP MPI上连接了4台KTP1000 DP 的屏,用户又提出加一台上位机,我们配置上位机通过CP5611挂在MPI上通讯。我试了好几天发现通讯老是不停的中断,求那个老师指导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有干扰,通信中断,

是不是没有通信上。站址设定不对

这个问题要搞清楚

楼主:
没有干扰,通信绝对没问题,在PGPC接口中测试,通信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干扰,通信绝对没问题,在PGPC接口中测试,通信正常

站址是不是设置的重复了,

网友A:
另外是通信中断还是通信不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是通信中断还是通信不伤

程序都可以监控,不可能是通讯不上

楼主:
西门子网站的回答,是这样的

WINCC做的上位机程序,通过挂在DP上通讯上了,问题解决了

楼主:
MPI接口是不隔离的接口,距离太长衰减太大就会影响信号强度,容易导致通讯的不稳定!相比DP口是隔离的485口,因此物理性能更佳!

网友B:
有干扰,通信绝对没问题,在PGPC接口中测试,通信正常

站址是不是设置的重复了,

网友C:
去恶趣味切勿切勿问千万人前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