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起动器(三个接触器是一体的,厂家已经做好了),怎么在部件管理中创建部件?

楼主(2016-06-17):
星三角起动器(三个接触器是一体的,厂家已经做好了),怎么在部件管理中创建部件,因为三个接触器有三个线圈,KM、KM△、KMY是三个设备标识符,要是创建一个部件的话就不能就不能表达KM、KM△、KMY,要是创建三个部件的话,星三角起动器又是一个整体,一个型号规格?例如:正泰的星三角起动器QJX2-80 ~220V。

网友A:
我只知道EP很垃圾,我拒绝这个垃圾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EP很垃圾,我拒绝这个垃圾软件

那你使用什么电气软件啊?哪个比较好用?

网友B:
高手们快来解答呀。。。。。。。。。。。

网友C:
可以用部件组解决,就是把三个部件组合在一起,用黑盒也可以的

网友D(2016-08-02):
插入------------------部件定义点。。。。。。。。。。。。

网友E(2018-06-27):
http://bbs.gongkong.com/product/EPLAN-1_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