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218编程指令符号

楼主(2016-06-17):
大家好:新手求助,如图。V4.1版本软件。问号处如何填写符号以及怎样映射I/O地址

网友A:
I:输入;Q:输出;M:内存地址

位操作:IX0.0

字节操作:IB0

字操作:IW0

楼主:
引用 网友A:
I:输入;Q:输出;M:内存地址位操作:IX0.0  ...

 请高手看看为什么编译不了,是那里的错误

网友A:
不能编译吗 ?我看着变量声明那里为什么有2个Q0-1的声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编译吗 ?我看着变量声明那里为什么有2个Q0-1的...

 我删除了一条,还是不能编译

网友A:
显示什么错误呢,你截图看看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什么错误呢,你截图看看哇!

网友A:
看不到哇,你把那个窗口拖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哇,你把那个窗口拖走

网友A:
这不显示:0个错误,0个警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显示:0个错误,0个警告吗?

 点击编译选项时就出现上面警告窗口。

映射输出Q0.0地址时,显示应该怎样映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