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控制设备停止

楼主(2016-06-17):
光栅被遮住后设备停止,即使脱离被光栅遮住区域设备也停止,只有按下启动按钮后设备继续工作

网友A:
复位啊,光栅被遮住后,输入信号使所有辅助继电器复位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啊,光栅被遮住后,输入信号使所有辅助继电器复位就OK了

我需要电气控制接线图

网友B:
接线图也就是一个输入信号接到plc的输入端而已。主要还是在于程序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复位啊,光栅被遮住后,输入信号使所有辅助继电器复位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复位啊,光栅被遮住后,输入信号使所有辅助继电器复位就OK了

电气接线图怎么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