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 机器人实在垃圾:内部的后备电池还是劣质铅蓄电池!@!

楼主(2016-06-17):
KUKA 机器人实在垃圾:内部的后备电池还是劣质铅蓄电池!@!

楼主:
再看一下垃圾KUKA:怪不得库卡要倒闭了,不知国内美的还是格力说要收购

楼主:
库卡的6个轴编码器没有后备电池保存数据,如果在运行中没有到达原点断电就会丢失原点,丢失原点也就是整个机器人完蛋了。重建原点丢失原点的话需要专用的千分仪校准零点,库卡实在太垃圾了

网友A:
美的要收购的,估计收购后按照美的的做法肯定会整改,因为自己都要用

网友B:
KUKA的确好坑啊,默认不带空余I/O接口啊,让小白一个的我都无从下手了,老师还催,快毕不了业了。楼主大大知道如何在KRC4控制柜中添加I/O接口吗?

楼主:
我真的不知道那些吹捧库卡的,估计脑袋真的进水了

网友C:
走通讯协议吧

引用 网友B:
KUKA的确好坑啊,默认不带空余I/O接口啊,让小白一...

网友D:
呼叫老熊,库卡机器人驱动器是哪家公司的?

网友E(2017-04-07):
引用 网友B:
KUKA的确好坑啊,默认不带空余I/O接口啊,让小白一...

CCU板上有一个X44口,然后自己选个IO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F:
喷的不知所谓~~~
;===========================
09年的机器,05年的版本。
蓄电池似乎有年头了,还不是一个批次(北京路~~),推荐大概是两年更换吧!
丢原点大概率是电池坏了,用铅酸电池怎么啦,每一家都会告诉你1~2年换电池。
本机似乎用了DeviceNet 和ProfiBus 总线模块
喷的不知所谓~~~

网友G(2017-09-19):
喷的真的有点不知啊,哎

网友H:
不管谁家的电池都是有固定寿命的,说明书里都写了电池维护就是每周做一次电池状态监测,每两年更换一次电池。你做好这些是不会在断电之后系统异常关机丢失零点的好吧

网友I(2017-12-23):
不管谁家的电池都是有固定寿命的,事实啊。

网友J(2018-02-17):
我们公司也碰到过一次,断电后无法启动,后来还是厂家带仪器过来调整的

网友K:
电池是需要及时更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