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pin,任意两点短路检测报警。

楼主(2016-06-18):
     有个19 PIN的一排探针,要求用plc做,任意两个短路报警,各位大神Help  ,大神们有么好法子,或建设性意见都可谈谈。

网友A:
可以说的再详细点吗?

网友B:
19pin针接plc的19个输入信号,任意两个接通就显示报警输出,可以参考下面思路

网友C:
我这有一个很好的办法,而且不占用没必要的输入点,省事多了。和你说的原理差不多,现在给你发个图纸,如果不清楚可以联系我。

网友D:
例如 X0=1时 MOV K1 D0E

X0=0  MOV K0 D0E

依次类推则数组里一共19个数,把这19个数加起来,如果大于等于2则报警输出,否则正常

数组用循环做加法比较简单点,PLC执行也比较快,基本能达到立即报警的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例如 X0=1时 MOV K1 D0EX0=0  MO...

这比较繁琐,难道你要用19个输入?成本也太高了。不妨你采用4楼的做个电路板,只用一个输入点就可以实现。特殊的再稍加改动即可。

网友F(2019-11-24):
短路是什么原理?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一个很好的办法,而且不占用没必要的输入点,省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