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系统的静态和暂态稳定性

楼主(2016-06-18):
电力系统的静态稳定性是研究电力系统在某一运行方式下,遭受微小扰动时的稳定性问题。对于瞬时性和永久性干扰都能回到或接近原始状态,则电力系统是静态稳定的。静态不稳定的现象可以是同步发电机的非周期性失步(或称滑行失步,缺乏足够的同步力矩引起;或是缺乏足够的阻尼产生振荡失步)或同步发电机间自发不断增大的振荡。

 电力系统暂态稳定性是电力系统在一个特定的大干扰下,能恢复到原始或接近原始运行方式,并保持同步发电机同步运行能力。大干扰一般指短路故障,一般假定这些故障出现在线路上,也可以考虑发生在变压器或母线上。在发生这些故障后,可以借断路器故障开关元件来消除故障。

电力系统稳定分为三个电量的稳定:电压稳定、频率稳定、功角稳定。

励磁系统提高电力系统的稳定主要是提高电压的稳定,其次是提高功角稳定。频率稳定由调速器负责。

功角稳定又分为三种:静态稳定、暂态稳定和动态稳定。

静态稳定是系统受到小扰动后系统的稳定性;

暂态稳定是大扰动后系统在随后的1-2个周波的稳定性;

动态稳定是小扰动后或者是大扰动1-2周波后的,并且采取技术措施后的稳定性,也就是PSS研究的稳定性。

提高暂态稳定性有两种方法

1、减小加速面积:加快故障切除时间

2、增大减速面积:提高励磁电压响应比;提高强励电压倍数,使故障切除后的发电机内电势Eq迅速上升,增加功率输出,以达到增加减速面积的目的。

动态稳定性:

当发电机与系统的外接电抗较小,并且发电机的输出功率较低时,系数K5为正,这时AVR的作用是引入了一个负的同步转矩和一个正的阻尼转矩,有利于动态稳定;

当发电机与系统的外接电抗较大,并且发电机的输出功率较高时,系数K5为负,这时AVR的作用是引入了一个正的同步转矩和一个负的阻尼转矩不利于动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