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的变压器,不知道什么用途

楼主(2016-06-18):
看似变压器,看看几个接头,圆柱形的铁芯,很多抽头,有知道的大虾指导一二!谢谢!

网友A:
心式 显示是降压作用

网友B:
R型变压器,降压用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C:
R型变压器,根据容量,你自行安排使用场所吧。

网友D:
80年代生产的变频器没有开关电源,内部电源就是这样的变压器,二次线圈较多,各种线径、各种匝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