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与伺服电机

楼主(2016-06-18):
请问无刷直流电机与直流伺服电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区别很大哦,后者有反馈系统

网友B:
区别大了!!!!!!!!!

网友C:
直流伺服电机是永磁转子的,是用直流脉冲电压信号驱动;给它加一个恒定电压,只能转动一个很小的角度,要在它的几相定子线圈中,按一定的顺序加上直流脉冲,才能按要求转动一定的角度,与一般无刷直流电机是完全不同的。

 无刷直流电机的特点是启动转矩大,调速范围广,调速精度高,能够实现无级平滑调速以及可以频繁启动;伺服电动机的特点是能够准确停止,无惯性,启动转矩大。

网友C:
无刷直流电机由电动机主体和驱动器组成,是一种典型的机电一体化产品。 无刷电机是指无电刷和换向器(或集电环)的电机,又称无换向器电机。

伺服电机(servo motor )是指在伺服系统中控制机械元件运转的发动机,是一种补助马达间接变速装置。伺服电机可使控制速度,位置精度非常准确,

网友D:
這個刷是指碳刷 做為DC電機換相用的 都有回饋元件 DC有兩個 AC(無刷)有一個 AC的換相靠編碼器

相同體積DC扭矩大於AC 因為DC磁極在定子上 AC反之

网友E(2020-06-22):
上海会通6.18年中感恩回馈进行中,部分商品已经售完,千载难逢的机会,不容错过!!!http://www.shhuitong.net/news/1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