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严重?防干扰材料管用吗?

楼主(2016-06-18):
情况描述:

    现场有一些控制信号线从一个镀锌管中穿过,其中包括一些DP通讯线。最近一台280KW的风机加装了变频器,变频器的输出动力线从镀锌管边上绕过。

    只要风机一启动,镀锌管中的信号线就会受到干扰,现场一些设备和上位机采用DP通讯,这些通讯就会全部中断,只要风机一停止,通讯立马恢复正常。

    我如果用防干扰铝箔或者其他的防干扰材料将镀锌管包住,不知道这种干扰能否排除???请问哪位大侠处理过类似的干扰啊??????

网友A:
这个得试一下,干扰这问题不好说。

网友B:
 现场有一些控制信号线从一个镀锌管中穿过,其中包括一些DP通讯线。管用,但一定要接地,DP通讯线与镀锌管是隔离的。

楼主:
好的谢谢!!!!!我试一下!!!

今天厂家说让把风机外壳再重新做一下接地。估计也是这样考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