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给西门子S7300添加一块DO模块

楼主(2016-06-19):
本人是新手,单位有一台西门子S7300PLC,想给几台电机加上自动控制。但是已经没有多余的DO 输出点,想添加一块DO模块,不知怎样添加,请教各位老师给指点一下,还有编程的时候是在OB模块里编辑吗?

网友A:
比如你要加一个8个DI 和8个DO的点,先进行设备硬件组态,从软件设备库里找到这种型号。然后购买这模块,安装上去,软件上设置好IO点,比如Q7.0,编译,这样Q7.0~Q7.7就可以在程序里使用了

楼主:
非常感谢老师的指点。还想请教个问题,DO模块安装上以后,是不是要在OB块里编辑梯形图,比方说M0.0(a节点) M0.1(b节点) Q7.0(线圈) 是这样的吗?

网友B:
硬件组态完成后,需要有相对应的程序才能用。

网友C:
需要在硬件组态中添加,做好参数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在硬件组态中添加,做好参数设置。         ...

老师,能不能在说的详细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