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三相交流的普通电机,在停止的时候, 每一次,都可以停到同一个点上

楼主(2016-06-19):
实现三相交流的普通电机,在停止的时候,

每一次,都可以停到同一个点上

用最廉价的办法

网友A:
你必须在要停的位置装一个传感器或者是装一个控制开关加机械抱闸 变速箱或是用一个锥形电机这两种方法能满足但不是很精确.只能满足一般要求,不知你做何用,如果可能的话你必须换成步进电机或是特除电机,一般是按工艺要求来设计的.普通电机是满足不了工艺求的.

网友B:
普通电机好像不行吧!!!1

网友C:
普通电机只能简单的定位,精度不高的。建议采用其它电机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

网友D:
两点定位,即:你设计电机预停止的地放装一个铁板便于U型开关读取信号。U型开关装在运动部位。两点定位相对来说是比较可靠的。精准的话就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点定位,即:你设计电机预停止的地放装一个铁板便于U型开关读取信号。U型开关装在运动部位。两点定位相对来说是比较可靠的。精准的话就达不到了。

电机的刹车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电机只能简单的定位,精度不高的。建议采用其它电机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

我需要的定位,不是很精准,差不多就行

网友E:
你好,如果想实现这样的简单定位,那么你的电机要刹车装置,最好电机前端还有减速机,这样才能保证电机在较短的时间内停下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D 两点定位,即:你设计电机预停止的地...

电机的主电路和刹车一起断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