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只能供DC24V吗

楼主(2016-06-19):
一个继电器板上既有AC220V接在上面,其它的都是DC24V,那这AC220V供电给继电器板是起什么作用的,PCB板能供AC220V吗,为什么另一个继电器板只供DC24V呢?

网友A:
PLC板子一般都是直流低压的,接220V一般是电源部分,加上滤波电路,然后经电源模块转换为直流24或者12或者5V这样的,驱动小型继电器的话这个要看线圈电压。

电路板中的线路粗细要承受的电流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