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otstudio软件解包问题

楼主(2016-06-19):
我在软件中想打开一个打包的文件,然后解包时,RobotWare版本处没有选择项,我用的是5.15.5405.2005版本,这需要怎么弄?谢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安装问题,安装时默认安装路线就可以了!

网友A(2018-06-12):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安装问题,安装时默认安装路线就可以了!

这么大的软件按到默认的C盘里?安装时改变路径就不可用打包文件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