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问题故障

楼主(2016-06-19):
    大家好:这两天在调试一个三菱的设备,有两台同样电气配置的,用的是三菱FX3U48MT的CPU,再加一个数字量扩展模块- FX2NC-16EX,因为要跟维纶触摸屏通讯,所以我通过一个422 BD块来连接PC调试程序,但是可能我USB转232的线缆有问题,所以通过此模块一直连接不上,所以我先用跟触摸屏通讯的那个口连接PC与PLC,而且清楚了一下PLC里面的数据和软元件后又通过那个422 BD块就可以连接上PLC了,但是只要断电就又无法连接。。。。后来就只能通过CPU上的那个圆口来调试程序,但是现在发现只要维纶触摸屏跟PLC连接线拔掉,扩展模块上面的输入点就会全灭掉,(扩展模块电源和输出点都正常),CPU全部正常。

   请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啊  好奇怪啊,帮我分析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