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高速数据采集

楼主(2016-06-19):
用伺服电机做了速度反馈,想记录速度值。但是wincc的采样周期是500ms,太长了。而我需要的速度变化可能在10ms以内,想问一下大家,如何用wincc(或是直接采集不用wincc)采集S7-200的高速数据?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好,按照你说的情况,应该在S7 200中做实时数据采集,并保存在寄存器中,WINCC来读取寄存器中的数据。

楼主:
这个实时数据采集如何完成呢?可以用S7-200的填表指令来做吗?wincc又要如何读取表指令中的数据呢?

引用 网友A:
你好,按照你说的情况,应该在S7 200中做实时数据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