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G5变频器报HW故障怎样维修

楼主(2016-06-19):
变频器上电后,待机情况下就报HW故障!查说明书导致这种故障原因基本上没听过。 幸有高人指点说如果降温风扇坏了就报这种故障! 检查发现风扇确实坏了,找了一个DC12伏的风扇更换后,还是报HW。但短接Q15的集电极和发射极就不报故障了。

于是画了图,一分析,却更加糊涂了!

我是这样理解的:风扇断路,PC3光耦输入有电压,输出导通,CPU报故障;可问题是,即使风扇没问题,Q16基极也会有0.7V左右的电压,而且Q16导通会拉低Q15的基极电压使之截止,这样PC3仍会输出端导通,导致报警!

而且也确认了Q15、Q16都是NPN三极管(均标注ZG);

希望各位大虾或恰巧遇到这种故障的朋友解惑!

网友A:
这种两线我一直感觉是检测电流,大了,小了都报警。

网友B(2017-06-17):
,标记下。以后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