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上料每次抓取位置不一样,怎么实现?

楼主(2016-06-19):
大家好,用kuka机器人上料,但是每次上料位置不一样,料摆放在上料小车上,成一直线,彼此间距也一样,料也有很多,总不能每抓取一个都对一次点位。

请教高手,怎么实现?

网友A:
用循环,每次加一个偏移量试试

网友B(2016-07-22):
引用 网友A:
用循环,每次加一个偏移量试试

楼上正解,

网友C(2018-07-03):
base_data[1].z=l_lay*140

;FOLD PTP temp1 CONT Vel= 100 % PDAT2 Tool[1] Base[1]:standard1

网友D:
顶帖是我的义务,望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E:
用偏移,工装要做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喵喵86  用循环,每次加一个偏移量试...

网友G:
使用便宜指令即可

网友H(2018-08-14):
大家都是怎么偏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