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 D1490 K4M250 这句中的K4M250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6-19):
请教 MOV D1490 K4M250  这一句语句中的K4M250是表示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k1就是250 251 252 253k2就是再往后4个,看看书,视频!

网友A:
引用 网友A:
k1就是250 251 252 253k2就是再往后4个,看看书,视频!

1个d有16个位,就是把这16个位送到250开头的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网友A k1就是250 251 252 2...

谢谢回复,书看了几本,都没有看到答案。谢谢了,我再理解一下。

网友B:
K4M250表示M250~M265共16个M位组合而成的一个字。其中M250在最低位(0),M265在最高位(15).M寄存器前面的常数K,K1表示四位(半个字节);K2表示一个字节;K4表示一个字;K8表示一个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