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otStudio6.01.01 软件无法创建系统

楼主(2016-06-19):
各位大侠好,小弟是ABB机器人初学者 在RobotStudio中创建新系统的时候遇到了无法创建的情况,请大家麻烦帮忙看看是缺少什么文件吗? 谢谢大家

网友A(2018-01-14):
老兄,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B(2018-03-25):
1. WIN10里创建一个新的本地用户,一定要英文名称的(不要是只切换本地用户登录,这个时候还是同一个用户名的),卸载掉robotstudio重新安装,这个时候在这个账号里面就已经可以创建系统了。2. 切换回你常用的用户名,把robotware的路径切换到刚才你创建的本地用户下面(系统会问你管理员权限,同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