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改量程

楼主(2016-06-20):
刚接触和利时。请问一下,M6和M5改量程的具体步奏。有什么注意的。谢了

网友A(2017-12-21):
找到测点对应的AI模块、通道号。就可以了

网友B(2018-05-02):
找控制器----找卡槽----找卡件----找通道----最后在属性里面就可以修改了。

网友C:
M6量程可以在操作员站点详细里面修改,当工程组态需要下载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在线-参数回读

网友D:
在数据总控找到该测点修改,然后编译下装。

网友E(2020-11-08):
通道属性

网友F(2021-03-18):
相互学习一下

网友G(2021-04-26):
涨知识了

网友H:
进入工程师权限,右键点详细,进去就可以看到量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