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ITOOLS调试#+SEW MOVIDRIVE MDX61B 初始设置

楼主(2016-06-20):
1、 启动MOVITOOLS;
2、 在“language”选择区端,选择“ENGLISH”;
3、 在“PC-COM”选择区端,选择变频器所连接的PC 断口号;
4、 在“Device type”区端,选择“MOVEDRIVE B”;
5、 在“Baud rate”区端,选择波特率;
6、 按<Update>钮,显示所连接的变频器;
7、 在“Execute program”选择区端,按“Parameter/Diagnosis”下的<shell>钮,启动shell
程序;
8、 在shell 程序中,选择[Startup/Startup…]菜单命令;
9、 在“Start-up”窗口中,确定变频器和电机的型号,点下一步;
10、 在“Start-up type”窗口中,选择“Execute complete start-up”,点下一步;
11、 在“ Moter-inverter configuration ” 窗口中, 选择“ Stand-alone motor /
Vector-controlled/Server”,点下一步;
12、 在“Select Motor Type”窗口中,选择电机类型;
13、 在“SEW-motor type 1 CT/CV”中,选上电机的一些设置;
14、 在“USE Encoder”中,选择“YES”;
15、 在“Possilbe applications”中,选择“Positoning with IPOS”;
16、 在“Operating Modes”中,选择“VFC”;
17、 在“Speed Controller VFC”中,“Load inertia”里的数据设为“JO Motor”里数据
的5 倍,其它按要求设定;
18、 在接下的窗口中,除了变更一下通讯方式外,其余都选默认值;
19、 在“DOWNLOAD”时,要注意将端子X13:1(DIOO“/控制器禁止”)必须为“0”
信号(将该继电器的线圈拔出);
20、 选择“Startup/Extended positioning via bus”点中“commissioning”在下面的窗口中
设定一些必要的参数;
21、 在“DOWNLOAD”时,也要将端子X13:1(DIOO“/控制器禁止”)必须为“0”
信号(将该继电器的线圈拔出);
22、 下载完成后,将继电器线圈插回;
23、 在“SHELL MOVITOOLS”中,选择“Manual Operation”(一个手掌标志),进行
手动操作;
24、 手动操作中,在点正转的时候,其“Actual Position”数据应该是增加的,如果变
频器动作,电机不转,可能是电机的相序有误,调整电机的相序。

网友A:
赛威传动,很牛的一家电机传动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