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通讯设置

楼主(2016-06-20):
请问一下 ,我用的MCGS和smart  ,能通信上。电脑不能监控程序。想问一下是不是PG HMI通道问题 。 MCGStpc7062ti怎么设置PG和HMI通道  想换一下试试

网友A:
检查一下ip设置正确没

楼主:
ip肯定是对的 我检查几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ip肯定是对的 我检查几遍了

能不能上传图片,再分析一下

网友C:
经过我们公司电气人员反复验证 西门子smart的E口是不能即和屏通讯又监控程序的

网友D(2018-01-29):
mcgs嵌入版不能在线监控

网友E:
和永宏的plc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