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18LDA24DRHN程序下载连接问题

楼主(2016-06-20):
大家好,PLC:M218LDA24DRHN,用V4.1软件下载程序,固件已更新,登录下载出现以下提示。是 什么原因

网友A(2017-01-20):
在设备数里,找到你选择的这个型号的PLC,双击一下,直到程序界面下面出现节点名称和地址,再点击登录就可以了

网友B(2018-11-05):
新手来学习,望大神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