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降噪不升温问题

楼主(2016-06-20):
原用于医疗器械上的压缩泵噪音较大(约60分贝),希望能降到40分贝以下,发热温度能持续控制在80摄氏度以内。

望有关专家高手能予以指导解决,必有重谢!

网友A:
感觉好办法就是更换电机,换进口的,噪音小点

网友B:
联系我,QQ1101193630,我可以提供解决方案

网友C:
加隔音罩,然后加散热风扇

网友D:
首先要分析泵噪音的原因,才可对症下药

基座安装,设备管线振颤,流体不满管,流速太大,风扇噪音,轴承磨损,超负荷运转,都是噪音的原因,要有针对性改进

电机降温,降负荷,加润滑,增冷却水量,加强通风效果,变频控都可实现

楼主:
可以联系我吗qq2851170933

引用 网友D:
首先要分析泵噪音的原因,才可对症下药基座安装,设备管线...

网友E:
增加隔音罩或也可以单独搞一个小房间屏蔽噪音。

网友F:
屏蔽噪音,外壳用加厚导热材料。

网友G(2016-07-22):
引用 网友A:
感觉好办法就是更换电机,换进口的,噪音小点

我也觉得换个电机比较靠谱,可以用步进电机,但是觉得没必要买进口的吧,采用多细分的步进电机就可以了,噪音很小的

网友H(2016-08-29):
专业生产动平衡机的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