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Modbus RTU变量16进制

楼主(2016-06-20):
AD采集模块采集电流信号,通过modbus与组态王通讯。采集模块其中一个地址为40000,16BIT。我在组态王变量中新建变量H,变量类型I/O实数,数据类型FLOAT,寄存器40001。在画面中新建文本,模拟值输出,10进制,16进制都试过,就是没有值显示。

新建变量时,也试过字符串类型,都不行。用modbus调试工具可读到16BIT的值。

请大神指教,新手一枚,不胜感激!

楼主:
已解决,是变量类型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是变量类型的原因

IO整数,SHORT吗?

网友B(2017-09-04):
IO整数一般都是选择short吧

网友C(2019-01-21):
已解决,是变量类型的原